一台清华同方超越F455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11-28):
一台清华同方超越F4550笔记本不开机,接通电源没反应,所有指示灯不亮,开机也没反应,拆开本本,发现保护隔离电路芯片MAX1632,接通电源,18V正常,测量1632的21脚电压只有1.4V,显然不正常,挑开21脚,通电正常电压5V,基准9脚电压2.5V正常,21脚对地没有短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21脚是线性五伏脚。断开外按正常。应是外围元件有损坏

网友:
1.4V?  有部份短路吧? 通上电,摸一摸?

网友:
查MAX1632的外围电路,肯定是这部份的问题呀,重点查MOSS管,二极管,电阻之类,

网友:
外围电路逐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怀疑CPU待机电路有问题,有没有老师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