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点一段时间就黑平

楼主(2008-11-28):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点一段时间就黑平,而且指示灯也灭掉,在开就开不了,但过一段时间有时间还能开机就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先查电源部分,外置电源的话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就看高压条了~~~

网友:
高压条也换过了,不过现在我在用2621的通用板试机,没有黑平,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我还不想改板,太麻烦,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解决了,是驱动板控制芯片MST8111B坏了,这款机器就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像这种坏的芯片可以到哪里去买呢?我没有供应商,请告知下

网友:
MST8111B是什么芯片用于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