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a开机到xp滚动条就断电,不知是何故?

楼主(2008-11-28):
来自: 广东茂名
开机到xp滚动条就断电,重装系统也是到滚动条就断电,在dos开机一天都没事,io已换过,bios也刷过,桥也加焊过,供电也正常,不知那里了,请前辈帮帮忙!!!
重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过流,检查下 过流保护那一块

网友:
你的硬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滚动条那是检测硬件出了问题`先最小系统试`然后一个个换~

网友:
一onda 板子 有同样的问题,换了6个cpu供电场管 好啦 你也试试

网友(2009-09-26):
集成南北桥的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多半是cpu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
我今天遇到一个进系统一两分钟重启。做系统没用
换个硬盘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