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533-A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1-28):
我有一块P4X533-A主板诊断卡跑D3    D6   D7   就不跑了
   有是能点亮但显了显卡就不跑了
   BIOS 我写过
   CPU   内存   南桥工作电压都正常
内存 的排阻我也测过都正常
   有师傅能告诉我这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不接显卡看下能跑不``
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AGP的供电正常吗,被桥有可能虚焊,或者CPU座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我碰到块跑D6,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