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狂闪

楼主(2007-06-14):
今天接了台杂牌显示器,开机有图象。只是屏上的图象忽大忽小。检查各电压也没发现明显异样。就是包包电压有小小抖动。会不会是包包坏了?还是二次电源有问题?请各位同行给点思路!(这样的机我有遇过好几台,都没搞定。要是搞定了我请大家狂饮几杯。
显示器

网友:
故障说的太模糊了,没办法回答。

网友:
图象不停向外闪。其它都正常。

网友:
电压不稳定,不一定是高压包坏,他不容易坏,重点查电容和二次电源 ,这两种可能最大

网友:
据你说的现象,有点象是呼吸效应。产生这呼吸效应是高压不稳定(或者高压包内阻大),行供电不稳定。由简到难,所以你先检查电源。先看看电源开关管S极对地的那小电阻是不是增大(我遇到过一例),再检查二次电源。稳定的供电是电路正常工作的前提。

网友:
电源开关管S极对地的那小电阻一般是0.22的比较多,坏了就是楼主说的那个情况

网友:
我碰到一次和你的现象一样的。是二次电源管和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在闪时用显波器观察一下各级的波形.
修过是高压动态补偿电路坏的.你也可以查一下这条支路.

网友:
主电源很正常,就是二次电源D极有点不稳.可二次电源换了个遍也没找到问题.有点晕.我还真想买下客户这台机来搞个明白.

网友:
高压包死定了,代换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