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8D出现问题,急~~

楼主(2008-11-28):
昨天从淘宝网(非本站)到货的858D出现问题
试货的时候,我调到450度,3级风吹PS/2口,没吹多久自己停下来了!
而且显示S-H,停了再关也没用!
过没多久又可以了!不懂是不是温度太高自我保护还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吹桥怎么办呀!我怕吹到一半就不能吹了,不是费尽?
有谁用858D的朋友,能告诉我,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而且很轻,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还有,配件里送了个铁线和棒,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
请高手指点呀!
如果有问题,我要退货的!希望能有回复!在线等!急~~

网友:
在哪买的,是不是买到了假AT?你还不如买本站的 852D。

网友:
858D我问过来价格是280左右

网友:
错了,是260元,确定价格,不带发票的,

网友:
你问的谁???
对了,我问过厂家,会不会是假货,厂家说目前858D还没有发现市场上有假货!!

网友:
没用过858,不会和850一样底部有螺丝没拆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我在北京买的,发回去修好几天就又坏了,烦!!!

网友:
淘宝上很多都在卖260  280左右,

网友A:
AT的不会这么差吧,我们也是在厂家拿的货,都有质保书的。从开店到现在可能卖了3百多台了。

个别除了运输外表搞花了,没有会员返修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1497-1-2.html

网友:
看说明书上写的什么啊,如果说明书都没有标指示信息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就赶紧退了吧

网友B:
还有,配件里送了个铁线和棒,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
用来夹起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配件里送了个铁线和棒,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
用来夹起ic的

我看应该是这个用处!!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的不会这么差吧,我们也是在厂家拿的货,都有质保书的。从开店到现在可能卖了3百多台了。

个别除了运输外表搞花了,没有会员返修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1497-1-2.html

能发质保书给我看看吗,我的怎么没有呀??
我本来想在本站买的,可是本站没有858D!! 只有852D!!
听人家说858D好用,又是无刷,又是旋转风!!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无刷!!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