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的F710B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28):
前2天游戏中突然黑屏(显示器的上的开关无效..灯也不亮了)

第2天开着机器上班去了(开机还是继续黑屏). 回家后发现显示器的指示灯又亮了.于是打开.一直使用的是1024X768 刷新是75. 但是打开的时候发现画面只占屏幕中间1/3 2边都是黑的..用显示器上的拉宽 拉到最大也是如此.
用800X600 会好点 但是仍然2边不满 有黑屏.

把刷新率降低到60 800X600可以满屏了 但1024X768还是不行.

而且在使用中 比如2个页面的切换 能看到屏幕明显的抖动. 用滚轮上下都能看到屏幕在上下前后抖动..

我想知道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哪部分出问题了? 问题很严重 我就准备买新的了..

请各位大大 告诉我下

网友:
就在协调上下左右的尺寸的时候..变化是明显的..但是拉到100..屏幕2边还是很多黑屏

那次莫名其妙的黑屏前是一切正常的.但第2天好了后的第1次打开屏幕 画面之占屏幕的1/3 2边都是黑的
此外每次开机的时候(先打开显示器开关再看主机) 屏幕黑屏幕(提示灯是绿灯)..必须开关显示器一下 才能听到一声很强的声音后 屏幕出来.

- -主要想问个大概情况再修..怕怕遇到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