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帮我

楼主(2008-11-28):
我的显卡是gf4,mx420.现在开机就出现垂直的一条条线(花屏),然后到windows下后还有一条条线,只要一动鼠标屏幕就闪闪的(像是什么东西干扰的一样),会是显存问题吗?我已经下了3片(共4片)问题没变。请高手帮忙。

网友:
导致原因是我把刷新频率从60改到85,改过来时没问题,等重启机器就来问题了

网友:
忘了说,在windows下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感叹号,那可是说明没装驱动啊,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说是存驱动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都没人哦,没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没人理,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种问题你先做个系统试试呀,把显存都焊上吧

网友:
如何做个系统试试?具体方法?我把显存已经焊回去了,问题依旧。我也是搞维修的就是不懂修显卡内存和主板。请多多指教。

网友:
在DOS下也有竖线 应该和驱动没有关系 也和系统没有关系 很可能是显卡主芯片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屏时,直接用软件先测试下,也可检查下显存是否有虚焊。
先定位坏的颗粒。
花屏、黑屏的故障原因都有很多,大家不要局限于GPU、显存。

我已经下了3片(共4片)问题没变,留下一片,这样如何找故障呢?

网友:
(在DOS下也有竖线 应该和驱动没有关系 也和系统没有关系)是的,我换过机器试了也一样。(很可能是显卡主芯片有虚焊)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吧,我用风枪吹过。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