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进系统就死机 硬盘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28):
845主板进系统就死机  硬盘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   进系统前诊断卡跑FF

网友:
是重起  写错了

网友:
把南桥刷以下  重做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替换法,包括电源,内存,甚至CPU以用主板,先确定具体部件

网友:
换以下IO 试试看  刷BIOS

网友:
重刷系统~~~找个好点的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病毒,再用替换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啦
PC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进
排除散热、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