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奇怪问题

楼主(2008-11-28):
IBM 用电池机器一切正常,但插电源后立刻进入睡眠功能,按电源开关能进入正长模式,但机器黑屏(不是暗屏)。拔掉立刻正常。当插着电源开机的时候,机器到进去系统之前全部有显示。到桌面的时候机器黑屏,能听到声音。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等结果ing

网友:
纳闷中,换过高压条,换个线,去掉了睡眠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转到外接显示器了?

网友:
不是的,外接也一样的。!!!!!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求高手指点啊,因该是插上电源后,自动停止了电池的对机器的供电,而外接有路供电没能正常。但具体是哪块出问题了想不通。

网友:
查IO/南桥查IO/南桥查IO/南桥

网友:
自己来顶下!!!!!

网友:
电池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东芝管理新片。。。。。。

网友:
关注学习中,换IBM芯片试试

网友:
有谁知道哪个芯片是负责电源和电池相互切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TOSHIBA的那个芯片第2脚检测,低电平---电源供电     高电平---电池供电
同时由这个芯片负责电源和电池相互切换

网友:
估计你主板都没仔细检查过 把主板拆开来看 PC卡槽子下的贴纸都取下 仔细看看有没进过水  还有就是不用电池 只用电源开机看看是什么情况 不要什么都不检查就问  还有就是 你明知道是黑屏外接都黑了还换高压做什么呢?

网友:
给高压供电的MOS管控制出问题了,直接把它的D极和E极接根线应该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