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10继电器哒哒响,灯闪

楼主(2008-11-28):
检查没发现短路,摸着晶振电压正常灯不闪。12M晶振已换,没有谐振电容。请教同行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急呢。。。。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断开其它负载只给CPU供电.让CPU电路小系统工作灯还会闪吗>继电器是否依然在不停的动作.

网友:
都断开了,还在闪。。。是CPU的问吗?晕倒,近来碰到几台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最好把型号说全。先断开行供电,然后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是使用时间较长还要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电源供电DPM管又没有不良的?最后要考虑总线,测量下总线电压,应该5V那样子,存储器换个试试。还又ST-IN是否对地短路。
LG显示器U坏的不多
没了,我暂时就想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