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0565R怎么测量???

楼主(2008-11-28):
DM0565R怎么判断是好是坏??这种管起到什么自用,有六个脚的

网友:
很复杂的电路, 测量在线电压.

网友:
开关管,三星里用到的,正好手头有一块,来回测量了一下6个角,就最上面3个角和测量三极管一样有读数,其他均为无穷大。  2角为公共角,分别24    ,  26   有阻值,用电子表红表笔接2角。。

网友(2009-02-2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可能是这个管坏了,拆起来用万用表红笔测脚2,黑笔测1。3。4。5脚,阻值560不知道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