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没有复位,求救!

楼主(2008-11-28):
462的主板,型号是映泰m7ncg 400 。上CPU假负载测量,核心电压1.6V正常,参考电压1.6V~0.8V正常,没有复位电压和PG电压。
AGP槽上的A7脚也没有复位电压,PCI的A15脚也没有复位电压。{奇怪的是主板复位排针又有3.3V电压的}

其它电压都正常。芯片是Nforce2的。
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
还有会不会跟I/O W83627有关呢?   关于I/O上的测量应该怎么下手?测量第几脚呢?
请高手帮忙分晰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能不能触发啊???能的话就先修复位那一部分咯..............一步一步来吗........那么急干吗这???

网友:
可以触发啊。我没有急啊。呵呵。

网友:
触发排针有3.3V说明排针的供电正常,问题是哪个跳变可能没有传送出去。
IO的复位要查引脚定义,ITE8705为45脚;
ITE8712、8702、8716、8718为37脚;
ITE8712技嘉专用IO为68脚;
华邦83627、83637为30脚。

网友:
如果全部无复位,有可能是8脚PG的线路有问题。
量一下IDE、BIOS的复位,如果IO、IDE、BIOS的复位有一个有,哪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如果全无也可能是某个芯片拉低了电压。关键要知道这个板子的复位电路的布线,追它的复位线路确定一下。但是不能猜想IO坏了,如果换了IO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
怎么追它的复位线路呢?可以稍微给点提示吗?

网友:
用万用表跑线,可以查复位开关、电源座第8脚的线路。

网友(2009-01-10):
复位一般都是由南桥发出的,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一个I/O再说啊!!!!!!!!

网友:
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换过CPU没,估计又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全板没有复位跟i/o有关系

网友(2009-05-10):
换CPU试。还不行就换IO吧

网友(2010-07-27):
我也遇到这块板了,可是不可以触发,只有强行加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板上没有零件发热。

网友:
修过,有两大问题点,1,南桥坏了! 2, CLK时钟坏了!

网友:
那个复位是通过南桥转到IO再转给PCI,AGP的~,CLK给出的频率不够也会让南桥没有复位,耐心的话,你就量量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