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NEC PC-VA20SRFEJ不开机带了图,高手支下招儿

楼主(2008-11-28):
接了一个笔记本
型号: PC-VA20SRFEJ
定格电压: DC19V
上面好多日文,不写了
现在是不开机,可以触发,(拆了CPU就不能触发,跟PC板不太一样,想不太通)
现在是接了个MINI口的DEBUG卡,代码不跑
测了几个电压,附了几个图,高手帮我看下,新手上路,指点一下,也许能摸到一条鱼,HOHO~~

CPU边上的二级管上测得的1.21V电压是不是就是内核电压呀??CPU怎么摸不出什么温度?
二个黑色电感,左边是3.3V 右边的是5V 正常不?什么用的?

DDR 边上有个F10的保险,没有坏,怎么上面没电压?想不通
跑线路,跑到正面的电感上来了,也是0V,想请教的是 ,F10这里应该有电压不??
这个电压是不是DDR的内存电压?
不知道DDR的内存电压脚是哪只,高手说下!!!!!!

网友:
高手来支下招,我想试试,

网友:
不亮    亮          亮      亮        亮      亮
rstj  framej     trdyj   busy     CLK 3vsb

代码显示00
能说明什么呀,倒

网友:
开机时看下是不是亮下就灭,还是一直没亮过,复位都没有

网友:
测一下F10与地的阻值。还有那个没电压的电感与地阻值。过小肯定有问题。跑一下线路,看这个电感与哪连,应该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与之相连,测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CPU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所以上电后不热。这个电感应该有电压。

网友:
这个0V的电感,跟F10,直通的,

网友:
红跟黑二笔,接法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一个是525 一个是190 打在二级管档测的,

网友:
LP2996 跟F10也通的,这个LP2996 每个脚都没电压,他的第一脚接地的,其它几个脚都没电压,现在还没下载到能看得懂的电路图,全是乱码图,
不知道哪个脚是给LP2996 供电的?
F10应该就是VDDQ 正常应该就是2.5V现在是OV,
这个LP2996现在没有工作,不知道哪个是他的电源进来的脚

网友:
跟我一样是个新手,跑线路不行,现在练还不晚,看张老师如何跑线啊,一看就明白了,呵呵!!!练练练

网友:
如果是8P的片子,第7P是供电脚,第8P是输出,6P是芯片自身工作供电脚,4脚是IC基本工作正常信号脚。

网友:
如果是8P的片子,第7P是供电脚,第8P是输出,6P是芯片自身工作供电脚,4脚是IC基本工作正常信号脚。

讲得有点水平

网友:
我现在把LP2996 拆下来,测8个脚,各脚也都无电压,这个八脚本身应该没坏吧
理光 R5C592在内存巢儿边上,很烫,手忍不住
像是BGA做上去的哦,什么用不知道?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
我应该怎么修呢?怎么下手?

网友:
很烫说明该新片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