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电源212V

楼主(2008-11-28):
各位大哥!
一台17寸的显示器:B+电源在待机状态下都是212V,50输出有56V,行输出变压器脚已经烧断,烧焦了!这个电压要怎样才能降下来?》??

网友:
接入信号也是200多V

网友:
比如  HPC 机子很多就是  高压包不工作就是200 多V  你高压包工作没哇

网友:
朋友就是这样的,B+空载的时候电压是可以达到200V左右的,

网友:
二次电压需要行脉冲反馈到行场振荡IC才能降到正常电压.建议你把烧断的高压包脚接上.让高压部分工作.

网友:
我把烧断的高压包脚接上!立即打火烧断了!

网友:
我考虑无信号自检状态不该那么高,也就是个90-100左右。
你应该先把二次升压的B+断开测量下看看还那么高不?
看下二次升压又没有被别人动过?再有就是看下二次升压电路反馈和B+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