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20V的和12V的高压条通用吗?请高手们指点啊。

楼主(2008-11-28):
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能进系统,就是灯管不亮,确定为高压条的问题,现在要该高压条,它20的高压条,我用通用12的高压可以该吗?我该了过会,刚开机画面显示,但是一到WIDOWS灯管就不亮了,测输入电压有20V,控制电压有3.3V,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应该通用的。查查其它问题吧。

网友:
你换上去的高压质量不过关

重新找个换上去

网友:
建议

建议重新换个试试,也有可能接口虚

网友:
NEC笔记本不认硬盘,求高手指点,求救。

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台NEC   PG-LG16FLMML的笔记本,开机能点亮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供电有6V,没修过此类故障,请高手们救救我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哥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有没有复位,供电是5V啊,怎么会是6V呢,测16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正不正常,3条地址线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的高压板不行啊

网友:
晕,你可以更改成5V通用高压板啊,信号线接屏线3.3V,主供电接VGA的第9脚是5V,还有1个就接地了
                                                                屏线脚位定义:14针的屏线,1和2脚是3.3V
                                                                                          20针的屏线,1和2脚是3.3V
                                                                                         30针的屏线,2和3脚是3.3V

网友:
12V的不能带换20伏的,不然高压板会发热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