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EC 液晶MCU热稳定性不好,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28):
15”KEC液晶不能 开机,用吹风给驱动板加热,开关机正常。冷却两分钟又不能开机,通过检查怀疑是MCU热稳定性不好,因为把烙铁放在MCU上加热5-10秒钟,开关机又正常,已试验多遍。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怎么解决?【之前进行过的操作:换过晶振,换过谐振电容,MCU加焊过。】

网友:
只好换MCU了,还要写程序。没有的话,只有换板。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MCU的程序调出来,再写到另外一个MCU上面去?

网友:
试试吗,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从M6759 SM89516 W78E65等系列芯片,多次维修实例试验,当芯片热稳定性不良的时候,读出来的数据,基本上也不能用的,~~~~~~~~~~

网友:
找不到程序,就换信号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