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发个刚拍的实物图,请帮忙鉴定坏块!

楼主(2008-11-28):
发个刚拍的实物图,请帮忙鉴定坏块!
第一根是好的,拿它带动第二个的,两个都是ddr 256 400.

网友:
在256m-320m的中部出现abcd乱码,在384-448的尾部出现b,其余拍的还可以.

网友:
补充说明的是两根内存都是单面,8颗颗粒,同品牌的.

网友:
应该是第4和8有问题吧!

网友:
是第三 \第四\第七\第八颗有问题
3\4\7较大可能是虚焊 第八颗有可能虚焊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同意4楼所说,
先加焊试一下吧

网友:
第四颗有问题,换了再看看

网友:
显示的是第2条第4 和第8颗粒有问题,可以先补焊,不行再换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