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556 显示器上半幅显示两个窄幅图像且不同步故障求救。

楼主(2008-11-28):
本显示器15寸,上半幅显示两个窄幅图像,约整个屏幕的三分之一,不同步。请告诉我故障范围和处理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屏线有问题

网友:
求冠捷556 显示器屏线联接方式

请告诉我冠捷556 显示器屏线的联接方式。谢谢。

网友:
什么屏线?到底是什么显示器,版主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