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摄像头黑屏咋修?

楼主(2008-11-28):
恋影双双A6 摄像头,插上后驱动正常,打开图像预览就是黑屏,两台电脑都这样,所以是摄像头的问题
看以前的帖子有个人解决了....不过联系不到他,有知道这个问题的高手么? 谢谢
黑屏
电脑
摄像头

网友:
您的意思是线断了??????

网友(2009-01-10):
回复 楼主: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CCD镜头脱落.

网友:
驱动问题也是黑屏

网友:
CCD坏了的话有可能这样的吗?

网友(2009-05-26):
应该是系统问题!请楼主检查点老是不是都装了手写板之类的程序!本人试过摄像头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退出手写板就OK

网友:
驱动错误,驱动错误引起的黑屏。大部分万能驱动集成的都是301系列的,用此种驱动错误就会产生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