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PE,无规律自动关机

楼主(2008-11-28):
我的华硕865PE板,,昨天突然自动关机,,有时候开机5秒就关,有时候能用比较成的时间,没有规律性
我一直没接风扇反馈线的用了一年多了。因该不是没接风扇中线问题吧
直接把板拿出来,接电源,CPU,内存,这样试过也是要关机的
还有测试卡测试出来是13,以前正常时候也是13,,这因该是正常的吧。
不知道这块主板怎么修,请老师傅们给点提议。。。。。。
华硕

网友:
CPU散热片的问题吧
以前我也遇到过和你的配置差不多

网友:
散热片?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用风机吹散热片,看是不是散热不好,CPU温度高保护了。

网友:
象这种无规律的断电
很有可能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
在断电时,摸一下CPU背面PCB是否发烫,在对比风扇散热片的温度.如果二者温度差异过大.那就是CPU和风扇没有接触好

网友:
第1:这是MSI主板
第2:有时间照片发上来,就没有时间换个风扇试试。
第3:同上!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自己先努力过,不行再问。

网友:
这种问题在开机你试着触摸主板上的主芯片或CPU,看是否有某个部位温度升得过快的情况

网友:
BGA和CPU座子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我分析是电源问题。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