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反复重启修复

楼主(2008-11-28):
一块杂牌845主板  开机跑代码到C1后风扇就停了,过几秒钟又重复上述现象.更换分别电源,内存和U 故障依旧.观察U周围的贴片电容没有明显的问题,就怀疑电源接口问题,用放大台灯看不出明显开焊,于是先加焊一下,在上U一试,直接跑26,OK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有些板跑到C1就掉电就是风扇造成的

网友:
不错啊  以后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