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1-28):
今天接修一快 七彩虹主板故障为:PCIE插槽显卡点不亮,在pci插槽插上pci显卡可以点亮,其他一切
正常(pci-e显卡是好的)  测试pci-e插槽b1 b2 b3 a2 a3 12v供电正常  a9

a10 b8 为3.3v 复位信号也正常  ad 值基本正常(其他测试点由于条件有限,就没有测试)怀疑主桥空焊
把 风枪温度调到最大,风力调最小,循环加热主桥 冷却后试机。奇迹般得正常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但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修过
这个问题得机器啊?

网友:
你都已经解决了
桥空焊了呀

网友:
NF4的桥吧,很容易虚焊跟烧掉,这个是NF4芯片组做的板的通病

网友:
同意3楼说法,NF4桥就是多病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但换了个显卡点亮,没过几天还是挂了,返厂搞好的!

网友:
就是七彩虹的NF4X,呵,呵,三楼的真厉害!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通病???
记下了

网友:
就是七彩虹的NF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