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 NF-4K8AB 跑C1

楼主(2008-11-28):
丽台NF-4K8AB 跑C1 就段电 请问是??????????????????

网友:
不会跟精英的 主板一样 是风扇的 问题把 。。。。。

网友:
没有找到内存的保护性断电
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检查内存好不好,看看北桥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2009-03-03):
还有一个问题是到LOGO不动,键盘灯不亮也不能用?

网友:
这种板桥空焊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