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导致DDR不开机

楼主(2008-11-28):
今天修到一个板子 U50SI1的 产线下来打个不开机的标签

上CPU电压治具 通电量测 电压没问题

就上个CPU 通电 示波器表笔打到BIOS的第一角(我是在笔记本主板厂修板子的 没诊断卡 我们一般都是通过打BIOS波形来的 常投产的几种板子的波形从通电到显示 看下波形基本知道他跑到哪一步了)  波形正常 证明CPU开机

上DDR 接彩显 继续打BIOS波形 跑到DDR那个波形的第2个的时候不跳了 不过内存

打内存电压 时钟  量了下槽子 没什么问题 又量了下槽子边上的电阻排阻 也没问题 再上治具量CPU到北桥 正常

又反复到处量了下 没什么问题 各路电压信号都正常 郁闷中

这时候一个同事过来 看了下说会不会外设会影响?

量了下LAN 再量662声卡的 5 6 8 10 11PIN 发现662的第6角的阻值好像有点小 拿一块好板对下 小了30欧

不是吧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换之  阻值正常

通电 开机 波形漂亮的跑着  显示啦

没想到声卡也会导致啊 我认为是板子在开机的过程中有个自检 而这个板子的硬件要求很严 南桥发个自检信号给662 但662是坏的 不能反馈回去 而板子则一直等这个信号 不到就不执行下一步 但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会在跑DDR那个波形的时候档住?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看下波形基本知道他跑到哪一步了"

希望楼主能配图详细说明下.新手们都会很感激你的..

网友:
你应该试下把声卡去掉看还开不开机~
你应该说明你测量的第六脚是什么东西~

网友:
662声卡是什么厂家的哟
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型号的声卡

网友:
CPU首先检测自己缓存,南北桥EEPOM,I/O之后才是内存;明白?

网友:
看波形能知跑到那里,可能要很丰富的经验吧

网友:
楼主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高手,很是佩服,以后请多发些帖子,谢谢了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高手!什么会想到声卡的那几个脚呢?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