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跑C1

楼主(2008-11-28):
今天修到几块都是一样的板,有一块是好的,另一块诊断卡跑C1,换过内存也是一样,供电都正常,把好板上的BIOS取下来,然后拷出BIOS程序再烧到坏板BIOS中,结果不行,我就试着把好板上的BIOS换到坏板上去看看还是不行,再反它们换回来的时候结果两块板都跑C1,请各位师傅们指教

网友:
可是能AD线有问题,量一下确定一下。

网友:
跑c1是内存问题,检测一下内存供电电路,

:lol :lol

网友:
楼上的你看好了再回答。人家说了供电正常!
看看北桥!或者是IO

网友:
IO如果是8712带GB  那你就该考虑哈了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个CPU坏的一直C1

网友:
跑Cx,Dx跟内存关系大,查内存数据、地址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CPU坏,当内存的
那时P3的机器

网友:
供电正常 量下AD线  排组有没有坏

网友:
过不去CI的话的

非常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大家好,C1我们大家经常遇到,最简单的就是查内存边的场管Q,主板就亮了。
但是我们大家没有深究C1,其实C1有电压类故障和信号类故障。相信电压大家都知道,内存电压2.5V,对吧,朋友们。信号类有北桥对地阻值和IO。
以后大家学东东要深入。我也是。

网友:
感谢啊,一会我换了试试,我也有块板子跑AO,内存所有条件都正常,AD正常,刚好是8712带GB的
楼主的那个好的BIOS建议在加焊一下

网友:
手上一块同方精英OEM和方正精英OEM,做工,型号也是一模一样,但BIOS就 是不一样哩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IO 的问题把! 先加焊,然后 你把 两块BIOS  都换到 好的主板看看去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把蜂鸣器接上,听听会不会报警,如果有报警声 就看看I/O 没有的话检查NB 和CPU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NB脱焊或着MY供电异常~

网友:
这么多人在这里发表高见,也没有人问是那一种板,370?478?775?754?939?940?
INTEL?VIA?NVIDIA?SIS?构架不一样C1的故障点也不同的!

网友:
你想过好的bios在坏的板上,用一下就不过了,那就从bios下手,重新加焊,或刷一下bios,上在好的板上,如果不过就不是bios的事了

网友:
上面的都没有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灰尘和内存槽氧化的问题,我前天才修了一个主机,也是反复跑00,C1,有时报警,就是不报警,开始也是忽略了氧化的原因,测量了一遍都没有问题,最后一想估计是接触不好的事,就拿镊子刮了一遍槽,一插内存好了,就这么简单,花了我一个小时。这就是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