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G通电后正常显示,按键板开关可以用但起它键不能用?

楼主(2008-11-28):
刚接了一台17寸LG.本来的现象是通电后无显示但电源灯不断闪.我改了高压后通电有了显示,后来我试了按键,发现开关键正常,但其它的键不行.我洗了一次按键,但还是不行.其它的我也查了,可就查不出什么.真的办法了.唯有向各位高手求助.各位比点意见.,拜托.谢谢
求助

网友:
改高压板应该不会影响到按键的,你检查一下各按键吧,或者与按键相边连的元件,必要时全换了看看。
[
]

网友:
对,改高压不会影响按键,问题应该还是在按键板上,不要洗,直接换,~~~~~~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我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