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一下,我的扫描仪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的EPSON 2480 PHOTO扫描仪出现问题了:
故障描述:在不连接电脑USB的情况下扫描仪指示灯为绿正常 ,把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后刚开始也正常(扫描头能动,扫描仪灯也正常,指示灯为绿)大概过二分后扫描指示灯红绿灯交替闪 ,把USB数据线拔掉后,指示灯又恢复正常为绿 ,再连上电脑后故障又出现.到设备管理器里把扫描仪卸载后,扫描仪指示灯为绿, 重新安装后又红绿灯交替闪
注:数据线也更换过,USB接口也换过试了,电脑也更换过测试故障一样. 请教各位我的扫描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操作系统问题或是打印机和一些软件不兼容

网友:
我估计是接口板挂了吧

网友:
重装一下驱动看一下,
检查一下扫描仪里的扫描模组(带灯管的)是否动作,正常跑一下,再归位,如果正常归位,粗略判定扫描仪OK,如果没有归位动作大概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