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AMN4RL 主板要10分钟才能点亮

楼主(2008-11-28):
每天开机,都要开机(几个风扇都正常运转)很长时间(开始是几分钟,后来10分钟,现在有时候要15分钟以上)才能点亮显示器。

  有时候15分钟都点不亮,把内存换个插槽等5分钟就能点亮,但第二天开机,还是要等很15分钟才能点量显示器,或者再换回内存插槽等几分钟.

   试着换过电源,显卡,内存等,还是老问题

  请求高手帮诊断

网友:
看主板不亮时检测卡检测卡都跑什么代码

网友A:
桥片虚焊了。楼主下次点不亮可以按下桥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片虚焊了。楼主下次点不亮可以按下桥片试试。

我是菜鸟,不知道哪里按桥片,怎么按桥片

现在又出来新的问题,每次第一次开机10分钟点亮后   进入XP系统后 随便我点什么,都会自动重起

一般要反复重起3-4次,才会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B:
按桥就是按主板中间那个带散热片的东西,不要用力太大了呀,不然容易把板子按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桥就是按主板中间那个带散热片的东西,不要用力太大了呀,不然容易把板子按碎

谢谢,我会很温柔的

网友:
还有电容坏,或容量变小也会。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或COMS电路有问题也会造成类似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