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线前面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11-28):
请问屏线前面有的是FIX.有的是DF,请问一下各位师傅FIX和DF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呀?谢谢.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呀?

网友:
屏线接口的类型吧. 分针插.片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一下FIX是针插还是DF是针插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