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 E290G本本触发后电流才0.03A

楼主(2008-11-28):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电流才0.03A,指示灯也没亮,不过按电源开关可以关机,电流从0.03A又变到0.01A了,  IO用的是PC87541V-VPC,3M和5M电压都出来了,现在就不知道往哪里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一下触发后,所有电感上的电压

网友:
触发后电感上都没电压,3M和5M是触发前就有电压的

网友:
IO坏了,换一个可能会好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待机正常,SB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这个机器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不过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打鸟方法不好,万一不准很容易扩大故障,有没有更好的判断方法啊,就是说怎么来判断南桥或IO坏啊,不过我也经常打鸟就是了,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鸟方法不好,万一不准很容易扩大故障,有没有更好的判断方法啊,就是说怎么来判断南桥或IO坏啊,不过我也经常打鸟就是了,死马当活马医

当然有准确方法了,具体就是对图纸判断DNBSWON#有没有正常送达南桥。

网友:
没图纸啊,找不到DNBSWON#,明天先把南桥干了再说

网友:
如果是945芯片组,就是下面这张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410m

网友:
更换南桥后OK,没有去测DNBSWON#,因为图纸下载了打不开出错,就直接杀南桥后OK,谢谢无边思绪的指点,版主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