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2996 DDR 内存供电,怎么工作的?现在是1到八脚全是OV

楼主(2008-11-28):
LP2996 DDR 内存供电,怎么工作的?
现在是1到八脚全是OV
想知道哪个脚是这个芯片的供电脚?现在8只脚全是0V
我怎么修

网友(2009-12-29):
这个应该产生是内存参考电压和VTT电压
如果内存2.5V没有工作,查内存2.5V的产生电路

网友:
看下此IC的供电正常不,小阻值电阻多注意,2。5V有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