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电源内线路板

楼主(2008-11-28):
HP N610C电源内线路板上有两个三个脚的元件,型号是20A.分别是Q5 、 Q6跨接在J2-1和J2-2 J2-3和J2-4之间好像是用于取样的,但我不知是什么元件。请老师们指点迷津。我本想上个图片,可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图片我已照好了。
电源

网友:
Q5这个刚开始我认为是个三级管 我换上了一个,可后来想想不对。我也没拆就照了。现在我估计这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板是在哪啊?

网友:
Q5,Q6是三极管的,如果是双二极管,会是D打头

网友:
看看管子背面丝印字是什么,让大家好帮你查查

网友:
你好 管的正面是 20A后面有一个横着的7 Q6是好的 我测量了一下两边的两个脚对中间一个的结电压都是0.715V,数字表测量的 。 不呈现三极管特性 (一个结大一结小)。后面好像没字,我今晚看看在告诉你。 谢谢

网友:
N610里面有这么个小板?
还是电池里面的,N610C本身无充电电路是集成在电池里面的

网友:
是插电源口的那块小板吧,我接了一台N610C这个板子上的LM2601TMC的芯片坏了 ,找不来这个芯片,没办法 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