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跑了精英p6ieat主板电路。发现两问题

楼主(2008-11-28):
今天跑了精英p6ieat主板电路。发现两问题:
1。主板良好无任何故障,但断电跑cpu边供电电路时,发现cpu边一排2200uf电容两脚与地都通(响了)。且附近仅有的两个mos管都有一脚接地(响)。
2.绿14号线没找到
三极管
与之相连。但他直接练到io里去了。
望解释一下.
cpu

网友:
发现cpu边一排2200uf电容两脚与地都通(响了)。阻值是多少,不上CPU又是多少

网友:
1通的那是因为CPU的阻值小,你拿掉CPU就变了,MOS管也是一样,一个是接地的,另外个也是测的CPU
2不是所有都要连个小管字,是看芯片组和IO决定的

网友:
有时电阻小时也会叫的,而且测时要用光板无电池测准一点

网友:
解释很明了,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