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B266.C开机就进BIOS求救啊。

楼主(2008-11-28):
  上硬盘也一样 检完内存 硬盘 该进系统了 一闪就进BIOS界面了 还有一弹出的小窗口 不解啊。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啊。不是的话拿去修嘛

网友(2009-03-12):
查CHASSIS那一块,在COMS电池右边,我今天修到的这块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再那块查到一个击穿的三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或者是跳线没跳

网友:
还有就是CMOS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