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EB的GPIO27起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2008-11-28):
今天做桥时,不小心把82801EB一个焊点弄掉了,查资料是GPIO27,
GPIO[24:25, 27:28]: These signals remain tri-stated for up to 110 ms after RSMRST# deassertion. At this
point, they will be driven to their default (High) state.
上面的英文看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掉了这个焊点会影响到什么功能,南桥还有没有得做

网友:
你可以在主板上测量啊。看看它是去哪里的啊,或者是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
GPIO的功能,因主板设计不同,所以可能会设计不同的功能,也有可能是不会赋予其功能。所以,这个不好说,除非是有电路图。

但你可以依据此点是否有连接的线路来判断,如果有连接线或过孔,那就是有用的点了。如无线相线,那就是个空点,掉就掉呗,不用理。

网友:
我量了一下,没有连接线或过孔,

网友:
那就不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