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航嘉磐石400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28):
小弟,今天遇到一个航嘉磐石400的电源!!!
接在主机上无法触发,按下开关整机不通电。(偶尔能触发,但也是一通电,几秒后就停了)
拆下电源,目测内部各元件表面无明显变形。(灰尘几乎没有)
空载短接绿线,电源正常触发,万用表量各路输出接口,5V 3.3V 12V -12V (该电源无-5V设计)并且电压均正常。
现在迷茫中..............然后接回主机,再次触发,故障依旧,然后卸下所有负载,只接主机板,上CPU假负载,内存打阻卡,再次触发,电源工作,通过测量假负载,打阻卡各电压测试点,电压正常。(该主机换上其它电源能正常使用)!
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情况该咋办~~~~~~
小弟也是刚接触电子维修不久!听说ATX电源都有个保护电路,会和这个有关系吗?求解~~~~
cpu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说不定不是电源问题。你确定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该主机换上其它电源能正常使用 ,我 把这个电源换在别的板子上,现象与在原机上一模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你已经换过了电源。我这里也有一个电源所有电压都正常,接到主板上不能用,修了两天了还没好。

网友:
你量下pg灰线有5v没有?我的是pg没有5v

网友:
PG是灰白的线吗?有4.6V

网友:
换12V电源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