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内存,单面改成双面的

楼主(2008-11-28):
新来的,望大家多关照啊!好!说干就干

材料准备:
1、垃圾堆捡来的HY57V28820HCT-K  八粒装的SD内存1条,
(有一面的一个金手指烧没了,查资料得知是供电脚VCC。但是另外一面的金手指还好,)
2、另外原有一条,颗粒与之相同,(只是最后不同-H)金手指被弄坏八九个,这个PCB肯定废了。

软件准备:
从网上下载的SPD资料(HY57V    256M双面的)下载了很多呀~~最后证明这个好用。这是后话了。

工具:
1、借来的电吹风似的塑料焊枪(朋友是做塑料防腐的)。其实原来有热风焊台,借给修家电的朋友了。
2、新买一个尖头电烙铁(内热式,花了3.5元)。原来的935也坏了。
3、壁纸刀片一个。
4、6X86CPU的破电脑一台。还能用,并且是WINDOWS98系统,
仅仅2G的硬盘里面还存着原来修理手机呼机的FC238B软件。
5、松香若干,焊锡丝若干。

开始改造:
找来一块纸箱板,做工作台,因为塑料焊枪的风也很热的(400°C左右)
用壁纸刀片按住内存条,把松香用电烙铁融化在芯片上,(担心风枪太热烧毁芯片)。
然后将刀片尖插入芯片下面,
1、卸下芯片:打开风枪摆动吹,并用刀片尖撬动芯片,芯片有缝隙后再插进多一些,继续吹。
逐个把芯片吹下,调整好芯片的引脚,清理干净芯片下面(安装时候不至于不平整)。
2、上焊锡:少量松香融在PCB板的另一面的焊盘上,用电烙铁沾上焊锡,在焊盘上来回拖动(所谓的拖焊),
再次清理松香残渣,
3、上芯片:引脚均匀的摆放在焊盘上,轻轻的用烙铁点焊芯片的四角脚(定位)。
然后大量的焊锡融化在芯片的引脚上
再放上点松香,烙铁头平行拖动(最好是一个方向)容易将焊锡拖均匀并拖到一端,
再用烙铁尖顺引脚方向轻划,将多余的焊锡清理干净。逐一焊好每个芯片。
4、准备SPD:这项最复杂了,因为以前没有搞过内存的修理,并且也不知道这个fc238b软件能否写SPD。
所以,就将报废的那条内存的EEPROM作为试验品了。
先说说这个FC238B。这是98年时候从重庆发过来的,是修理传呼机的。
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能作为EEPROM的读写器。那时候都是非常简单的打字的几页A4纸的说明。
并且只是告诉能读写什么机型的呼机,还要将EEPROM芯片焊下来,在焊接到它的一个PCB上面,
用一条9针串口线连接到电脑上,还要在这个接口连接3~5V供电,我是从电脑电源引出来的5V供电给芯片。
打开软件还要校验,调整COM端口(麻烦呀),比起Thaiphoon来,就是烦。
呵呵,废话多了~言归正传
经过这三个内存条EEPROM芯片的反复读写,最后又加了电阻将电压调整到4V,这时候读出的结果最稳定,
(读出的结果是后缀E2p文件,而下载的不是)我用的是捡来那条上的EEPROM芯片。
读出来的都要存储备份呀,以防万一,呵呵 像我这条破内存无所谓了。
又将下载的文件改为后缀为E2p的文件。然后写入EEPROM芯片中,再将EEPROM焊回内存条。
我也没清理内存条上的松香残渣,只擦一擦金手指,就急忙安装到这台破电脑上了,

开机---------嘀~

这时候才看到内存数字26.....bit(显示器也是原来那台破的,太老了,先听到声音了才看到显示)

(为什么不用好的电脑呢?这台好电脑没有COM口,)

至此   一切顺利的成功了。反复拔插,都能顺利通过。哈哈

直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内存条上的脏东西清理呢。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拍照过程呀,

现在就临时用摄像头拍一张让大家看看吧,

咳,晚上光线也不好,

网友:
先占个位置,以后再上传软件的界面图吧,今天太晚了。

并且软件也没在这台电脑上,这台电脑也没有COM串口,不能用。

如果有需要SPD资料的我也可以上传。

现在将软件界面图上传:

网友A:
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动手精神,但你的方法有点太老了

1、搞内存不能用松香,要用焊宝。(松香不利于后面的颗粒对位)
2、处理焊盘最好不要用烙铁,用风枪,距离1CM,用尖头镊子划平就可以了。手法好的,可以做到和工厂一样的效果。
3、放颗粒上去,用基地淘宝卖的大盒焊宝,两边引脚一边涂一点,颗粒放上对齐,风枪吹几下,用镊子轻推,如果不动了再用钝角的东西轻按,把所以的引脚固定好就可以了
4、来基地的,谁没有编程器。刷SPD,就和吃小菜一样。还用这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动手精神,但你的方法有点太老了

1、搞内存不能用松香,要用焊宝。(松香不利于后面的颗粒对位)
2、处理焊盘最好不要用烙铁,用风枪,距离1CM,用尖头镊子划平就可以了。手法好的,可以做到 ...

大哥,谢谢你捧场,
我的这些都是98年时候的东西了,我闲着没事,从地下室淘出来,玩玩而已。
所以方法也是陈旧的掉渣了~~。就连热风台都没有了。用的是塑料焊枪。看好喽啊

1、哈哈,还焊宝呢,松香都不够用,呵呵,凑合吧(东北话)
2、这是早就练好的基本功了,用好电烙铁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大哥呀,这些焊盘没有上过焊锡的,不用烙铁,用风枪?还用镊子?
~~ 电烙铁过一遍就好了,怎么还用这么多东西?

看来是必须得向您学习了

补充内容 (2012-11-17 15:31):
四年没上这个网了,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新手能多练习一下焊功。风大哥都成中级维修员了,当初他就能说出这么多的焊接技巧,实属诚恳之士,谢谢了

网友:
哇。多回复贴  要 下载东西 哦

网友B:
SPD不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不装也可以........

我看到过没有EEPROM芯片的内存,但是不知道改成双面的内存条不装SPD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摘下EEPROM芯片再上机实验有没有其他的故障,试试吧,等我试验完毕,我在告诉大家结果。

我也很担心会引起其他的故障呀!~~~,毕竟不懂的还很多!!

网友:
只要熟练了,土枪土炮照样打小日本

网友:
真的是技术过硬了,装备在不好,也不所谓。呵呵。楼主还真是厉害。学习了
谢谢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pcb板上的松香怎么去掉啊.

网友:
松香看似很难去掉了吧

精神可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pcb板上的松香怎么去掉啊.

去掉松香很容易,只是我比较懒,没有管它。

只要用镊子就能清理,松香是脆性的,用镊子压、刮。就能清理掉。只是芯片下面的不容易清理。

想清理全面的,就要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剂我习惯用98%的分析醇。

并且我的超声波清洗机已经坏了,所以没有清洗。

说明一下,单纯的松香的绝缘性要比松香水、焊宝的绝缘性好,所以,不清理也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2009-03-06):
象在讲一个无聊的故事。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网友:
这样维修够成本不?

网友:
在这里做新手,要多看贴,多回贴,要不然不行的哟~~
多多看,多多学

网友:
学习了!!LZ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楼主还真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晚上搞一下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太强啦!

网友(2009-04-05):
太基本了吧

网友(2009-09-19):
我也合并了一个,芯片不一样,一面是HY57V64820HG,另一面是HY57V658020B,在没刷SPD的情况下bios可以识别128M。

网友:
广西人民前来支持楼主的发贴,辛苦了

网友:
老条不少不过才学不敢弄

网友(2010-01-20):
SD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人要了

网友:
这些东西好阿

网友:
焊接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还和当时自己的心情有关系。我在焊接时的成功率就和当时的心情有很大关系。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