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擎主板P4i45GV,无CPU参考电压??

楼主(2008-11-28):
一华擎主板P4i45GV,无CPU参考电压??
上1.7CPU和假负载,VCORE电压都正常1.76V,内存电压正常2.5V、1.25V,时钟和复位电压正常(无示波器看不到波形),SB、NB供电电压正常,BIOS已刷过。现在是不跑码,只查得CPU VREF电压为0(由于此电压太低造成不开机),可我跑了几天了跑不出线路,不知是不是从PWM周边取来的电压,该针对地二极体值为1,CPU、PCI、BIOS复位正常,CPU PG电压1.75V。
请师傅们帮帮忙,谢了!!!!!!!
另外请教一下,参考电压没有怎么会有VCORE电压的呢?

感谢大家的帮忙,是U座空焊,参考电压脚对地二极体值为1,与560电阻断了,以至取不到VCORE电压。

网友:
CPU电压过不了啊!笨。

网友:
华擎的一般是L6916D.这个容易坏.

网友:
想问下CPU的参考电压、VTT、VCORE、VREF是什么关系?

网友:
VREF是从VCORE经2个电阻分压出来的吧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