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C自动的跳菜单已解决!!!

楼主(2008-11-28):
联想LXB-L15C故障为通电就亮,接信号也正常,就是自动的跳菜单。MCU型号是AM29F010B用过一下两种程序不行,那位老大有的话帮个忙发一个,我在此先谢了!我把用过的MCU也发上来给有需要的人!LXB-15L刷了开不了机,LXH-L15C可以开机故障跟原来一样!
    这机子按键板上只有开关,问题出在与他连接的驱动板上,贴片小电容有问题。换掉OK!(在电路上量没发现问题。后来问高手说是与按键连接的电容有问题,我全吹下来了就可以了,再全换上同样电容就好了!)

联想15寸(LXH-L15C).rar

网友:
想问一下刷错程序不开机怎么刷回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580U的编程器。此机拔掉按键也一样,所以怀疑MCU次序,有时自己会消失,有时就一直在屏上显示!没规律的跳。

网友:
怀疑你的芯片也是有问题的,建议更换

网友:
我也怀疑是MCU的问题,一时还找不到AMD的MCU

网友:
今天找到了MCU换过也一样!郁闷,我觉得不是这块的问题,应该是24LC16B里面的程序有问题,麻烦有的发上来!

网友:
液晶电源关键点测试

液晶电源关键测试点打阻值,都是关键点对地的一些阻值,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