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最近在弄一条双面512M的三星内存条,所用的芯片是K4H560838F-TCCC,奇怪的问题就是一进系统就蓝屏,第二次重启的时候就不认了,摸内存条感觉有点热乎的感觉,用好条也带不起了。放那一回凉了又可以认了,不过也是只能进到桌面又蓝屏了,用R.S.T检测未完就死机了。补焊也做过了,在试完机刚拿出来测量各阻值时有偏差,不过凉了再测又都一样了,请问这样的问题出在哪里,怎么个修法才行。先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先下一面来呀
再测下
看看结果

网友:
是否要把另一面的所有元件拆除完?单拆内存芯片行了没?昨晚我把内存芯片拆了,上机还是不认。现在只剩最底下的排阻没有拆。

网友:
换个主板,用好条子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