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550花屏变不显

楼主(2008-11-28):
朋友送一块小影霸9550卡(传说中的花屏王)来,开机不花,进桌面图标稍微有个别地方花,不注意不容易发现,据说,使用时间越长越花的厉害。拿来目测,有三个电容鼓包,二话不说,换了再说。换后,悲剧出现,可以进COMS,过不了自检,一直左上角光标跳跃,诊断卡92卡住。换显卡机器可以正常启动进WINDOWS,再检查显卡发现换电容时候,烫了旁边的几个焊脚,似乎连焊了,就用焊枪划了几下,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呢?请各位高人给我指点一二,实在在朋友面前丢人啊。。。呵呵。。菜鸟就是菜鸟。

网友:
先顶后看..................

修不来主板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地方也短路了

网友:
想搞好显卡,焊工一定要过关才行,不然好多卡修不好的.

网友:
谢谢朋友捧场,要有朋友可以指点下如何进行下一步就好了。。

网友:
哪个大哥可以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呢?谢谢。

网友:
红圈里的焊锡要清理干净,换了什么可以上图片。

网友:
那可能是阻值为0的排阻

网友:
郭郭有志 -10 恶意灌水!

网友:
相机不在手头,回头照了照片传上来,就换了3个电容。。。。1000UF,6.3V

网友:
换电容不会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