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620C开机和充电问题

楼主(2008-11-28):
上星期因为N620C死活不开机,拆开机器查电源板MAX1632的9脚没有2.5V的基准电压,换1632后正常使用.
最近两天又出问题了,机子关机后再接上交流电不能充电并且连机都开不了,要拔开交流电并拿下电池再装上才能开机(这时不能接交流电).
接电池开机后可以再接上交流电进行充电.
今天换了LM2601MTC(保护隔离芯片)和旁边的八脚场管后故障一样.
现估计是1632又坏了,但是才换没几天怎么又坏了?
请问有那位大大碰过我这样的情况的.
有经验的朋友能否说一下故障所在.

谢谢!

网友:
可能你用直流电就好了吧~

网友:
故障是电源板电感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所致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据楼主所描述的,8成是电源模块电路中的某个电容出问题咯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电源板坏了    你换个电源板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
电源板不行,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