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6200显卡上1.3V供电问题怪现象求助(现在已经解决 ...
七彩红6200显卡上1.3V供电问题怪现象求助(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2008-11-28):
七彩红6200显卡上的1.2V的电源PWM的IC是RT9214,开机时测电感处有1.25V左右的电压,启动完开机DOS画面后无显示了,测电感处电压消失,各个零件无发热现象,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下,是不是RT9214有问题
[
]

网友:
把表接在上面
看下那个电压先消失
再查一下相电路

网友:
肯定先换IC啊..另外加焊怀疑的焊点..

网友:
供电应该属于正常。主要查散热问题,6200应该是小芯片,注意把金手指用去锈笔擦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RT9214的问题,换了一个就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