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三极管

楼主(2008-11-28):
我的音响现在变成了单声道,而且还有嗞·嗞·嘭 的电流声 以前是好的。声卡是集成的,检查主板时触摸发现在声卡旁
这个管特别的烫,想换一个可找不上这样一样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这管上的数字字母都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啊?主板是Intel845的:

手机照的差啊

网友:
那个管子发烫也不一定是该管子坏了,先要确定其管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看5V和12V电压正常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不是三极管坏呢

网友:
是个三端稳压块 是给声卡芯片供电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三端稳压管,输出为5v,好象是1脚输入,2脚地,3脚输出5v。输出低的话可挑开3脚后如回升至5v的,就是后级损坏引起过流。

网友:
是呀
主板上好多
声卡供电用的

网友:
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查声卡芯片及外围是否有器件坏掉

网友:
很明显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声卡蕊片坏,手摸也会比正常时要热一些,不然不会致使三端稳压过热了

网友:
我们一般修到声卡或网卡芯片坏的都是拆了,叫客户自己再去买个声卡或网卡,要不还要做系统去试换了可以不,你们大家是不是这样修的呢

网友:
就是三端稳压了,5V的

网友:
不要劳身伤神了  给客户商量一下买个 独立的加上 不就可以了吗   价钱和修一个板子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有的时候你就的去修!顾客说修电脑的动不动就换 那也叫修 也叫专业  我跟他说不通 为了“专业”那也的修吧  反正都是个挣的吗?

网友:
你测量下,有5V输出就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后面的电容哪个滤波不良或者是撒的?

网友:
是三端稳压,如果就差一个声道,看下另一个声道输出电路有无短路啊。

网友:
那是7805,5v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的主板,是声卡环了,拆去声卡AL101啦

网友:
三端稳压源,12V输入5V输出,声卡供电用,还有一种8脚封装的,78L05,一边响一边不响,可能是跳线不对吧and接头又问题

网友:
在次感谢各位啦
声卡芯片和三极管(是好的 )都摘了 换了个独立声卡上去

网友:
三端稳压了,5V的...........

网友:
有一个声道响这个5V供电三极管肯定没有坏 不然一直会有声音 声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