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915me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29):
技嘉915me主板,上假负载有电压,上真CPU没电压,是VCCVID的问题,我是问一下我上的是Cyd3.06/512/533的CPU,主板是不是不支持这种CPU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有的是cpu虚焊或有氧化点,但是915的主板一般都是2.93左右的cpu你上一下客户的u试试

网友:
上真CPU的时候,1.2V的电压没有吗?如果是这样,则去查相关的电路,
如果有1.2V电压,那么就要查一下VID的设置了。

网友:
晕死了,楼主修的两块板子怎么都和我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