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接外接电不启动,用电池可以

楼主(2008-11-29):
T60独显本,插上电源启动显示灯全黑,拔下电源和电池后重新插上电池才能启动,启动后再插电源没有问题。现在全靠电池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电池

网友:
应是电源识别部分的问题,要找图纸跟线路维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部分看下图纸!!!!!!

网友:
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IO试下。
我修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