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775显示器图像抖动很厉害。急,在线等

楼主(2008-11-29):
型号为DF77517寸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图像抖动得很厉害,在DOS下不是很明显,进系统桌面后就很明显了,800+600分辨率下抖动得勉强还可以看清字符,如果调1024+768根本看不清,抖动得更厉害,有点像水纹那种抖动。请问大家帮出个维修思路好吗,很急。

网友:
现在不能弄清楚是整体画面抖动,还是就是画面有水波纹,抖动是左右还是上下抖,故障不一样维修的地方和思路也不一样,上下抖着重看场扫描部分,左右重点行扫描部分,水波纹进工厂模式调整看看。

网友:
是整个画面像水纹一样的抖动

网友:
把300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滤波,还有就是数据线干扰

网友:
300V电容换过了,还有升压电容,数据线怎么检查?

网友:
是爱国者的吧,纹波抑制全调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