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小本能认到硬盘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8-11-29):
型号是P1610
能认到硬盘,硬盘灯在闪,能在PE里识别两分区,
硬盘是微型的,用转接卡挂在台式机上完全正常,能装能进系统
用ghost复制完装回笔记本就不行
用完全安装版XP也能复制完文件,但重启就提示找不到系统了
求助!!!!!
主要分区,作用分区都设好了,找不到原因了,各位大侠不要说做南桥啊.

网友:
想做南桥了~~~~~!!!

网友:
先找一下硬盘的数据线吧,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网络ghost看看吧,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有很多的小本子都是这个问题的,除非使用原装的外挂光驱才可以做系统的

网友:
先换一个硬盘试一下呢,这样又简单,就可以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