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奇怪的问题。 有时候USB 能识别。

楼主(2008-11-29):
就是T43   开始原来的系统。  插U盘都没不能识别。  重装下系统又能识别了。 但过了一下又不能识别了。。  有时候鼠标 能用。   但用着用着又不能用了,,  鼠标灯是亮的       哎,, 但又想做下BGA  但是又不敢做,,   打了胶的桥  望高手指导  。。插U盘都没不能识别。

网友(2009-01-08):
查下USB供电.
外接5V电源到USB设置试试看

网友:
查USB的AD线对地阻值,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就是南桥了 大胆做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供电和到南桥之前的元件,在做桥,T43的桥是无铅的不好做呀

网友:
先看是不是口虚焊了 从小问题查起

网友:
通病,南桥

网友:
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先简单吧
usb接口里面有个短卡,先换掉接口试试,我遇见过

网友:
先打阻看下,在考虑把USB供电的芯片和电容都换下试下

网友:
南桥做了百分之百好,做了很多块了,放心去做了。